楼主(2024-12-25):
如题,自己用单片机做了modbus rtu主站和从站(同时包含)。主站可以读写下位机,模拟量传感器,控制继电器等,从站可以直接对接触摸屏。但是单片机从站的寄存器,线圈虽然可以被触摸屏正确读写,却不知如何把触摸屏读取到的数据整理,并导出为电子表格。
触摸屏手里有一个威纶通tk7071,和昆仑通态的。哪个屏的教程都可以。
最好是逐帧的。
单片机用stc的或者air001/py32f002a都可以,前者引脚多,后者只要几毛钱,都不用晶振,正负极供电就可以开干。用天问51图形化傻瓜编程做的。
就是没搞过资料取样保存之类的。
教程越傻瓜化越好。

网友A:
威纶通的,你找到资料取样,设置周期还是触发,然后设置一下通道,也就是读取内容,右下角的设置一下保存到HMI,命名文件夹名字。确定后,找到历史记录,勾选刚刚需要显示的内容,即可看到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通的,你找到资料取样,设置周期还是触发,然后设置一下通道,也就是读取内容,右下角的设置一下保存到HMI,命名文件夹名字。确定后,找到历史记录,勾选刚刚需要显示的内容,即可看到表格

谢谢,但是,如果我要保存的寄存器比较多,二三十个,资料取样这里只有一个寄存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如果我要保存的寄存器比较多,二三十个,资料取样这里只有一个寄存器啊。

那就多增加几个通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多增加几个通道就行

增加通道了,怎么弄出来啊。我只会c语言的结构体

网友A:
你有找到历史记录了吗?这不就可以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