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MRON PLC卸载软件

楼主(2024-12-25):
安装了OMRON CX-ONE. 无法卸载干净。哪位大神有卸载软件?谢谢

网友A:
https://download.omron-cxone.com/

网友B:
官方去下载吧 比较靠谱
https://www.fa.omron.com.cn/
人生是没有捷径,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C:
直接下载不好吗
bnnyygy

网友D:
安装包里面就有。何必东奔西走

网友E:
引用楼主zhuguoyou1于2024-12-25 20:05发表的 求OMRON PLC卸载软件 :
安装了OMRON CX-ONE. 无法卸载干净。哪位大神有卸载软件?谢谢
如果是卸载后,在重新安装的话。
是无法运行的,只有重新安装系统后,在安装欧姆龙软件。
只有这样软件才可以正常运行。

QQ980347789

网友F:
关于欧姆龙软件卸载问题
软件安装包里有卸载软件CXOneRemover
CX-one路径:utility\CXOneRemover
Sysmac Studio路径 :Sysmac Studio\remover CXORemover
两个卸载软件任何一个卸载时CX-one和Sysmac Studio会同时都卸载掉
卸载以后可以重新安装 如果软件打开报错 再次卸载安装 直至安装后正常
一万年太久,混水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