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5):
三菱QJ71C24,假如在各种控制里面设定接收长度为8字节,那有的报文比8字节长,该怎么办呢?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助下,就是和一个产品通信,有时接受字节为8,有时比8多,有时比8少!由于返回报文带校验码,结束位也不固定!

网友A:
字节长度不确定就不要用长度来决定数据结束。
否则数据会重叠或因长度不够卡死

网友B:
无手顺发送模式下,一般发送会算校验码,接收则不对校验码进行判断(我觉得多次一举去计算一次)。
接收结束数据数设置命令最长的那一个,结束字符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手顺发送模式下,一般发送会算校验码,接收则不对校验码进行判断(我觉得多次一举去计算一次)。
接收结束数据数设置命令最长的那一个,结束字符设置一下。

接收数据长度可以按照最长的哪个设定,但来的短的报文结束符每次也不一样,这个怎么弄,有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节长度不确定就不要用长度来决定数据结束。
否则数据会重叠或因长度不够卡死

现在我要和另一个仪表或设备通信,大概有4种长度的报文,结束符每次也不一样,比如获取对方的电流,电流每次会变化,那回来的报文结束符就不一样,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假如每次接收到的报文像这样FB 2A 01 A5 03 01 C2 00 2A FB F9 29,但长度不一定,F9 29为校验码,那结束符能用2A FB来指定吗

网友C:
那你就用设置结束代码的方式接收数据

网友D:
1、用通讯协议,设置四条接收报文
2、接收长度设置1字节,自己维护一个FIFO的数据区,自己判断报文数据结束后处理
3、如果2A FB是固定的,就设置这个作为结束符,就是本次接收会少两个字节的校验码,下次接收头部多两个字节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