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Modbus指令ADPRW接收回来的数据是16进制数

楼主(2024-12-26):
各位大师,请教下 三菱PLC Modbus指令ADPRW接收回来的数据是16进制数 怎么转换成需要的10进制数

楼主:
好像是自动转换的啊

网友A:
你主要用什么 是监视吗 还是计算

网友B:
你是要转换成字符吗?

网友C:
我猜他的意思应该是H12要转成12,有个HEX2DEC指令可以试试
下载积分:+5(永不放弃hhj) 热心助人!

楼主:
485通讯ADPRE 接收回来的数据是16进制的,我想要用来计算需要10进制的浮点数,例如 读回来的数据是H24 ,我要换算成实际值。

楼主:
三菱PLC 3U我试了,没有这个HEX2DEC指令啊
引用 网友C:
我猜他的意思应该是H12要转成12,有个HEX2DEC指令可以试试

网友D:
你是想转换成浮点数吧。

网友E:
使用FLT和DFLT指令进行浮点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