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安装GT Designer2出错

楼主(2024-12-26):
安装GT-Works2.79C后,打开出现如下错误,如何处理?

楼主:
这个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建议用纯净版操作系统,不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另外换高版本的触摸屏软件试试. 请到右上角 工控下载 区
http://down.ymmfa.com/?type=hmi

网友B:
重装纯净系统

网友C:
引用楼主落叶长风于2024-12-26 15:02发表的 下载安装GT Designer2出错 :
安装GT-Works2.79C后,打开出现如下错误,如何处理?
点进去修改一下就好了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D:
字体文件问题把安装目录下的\MELSEC\GTD2\Fonts字体文件拷贝到系统的字体目录,或者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win10以上系统需要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

网友E(2025-09-20):
哥们你是大神,解决了我的大问题。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