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DA换成2DA不好使 为啥有程序

楼主(2024-12-26):
三菱4DA换成2DA不好使 为啥有程序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使用的是4DA的写法。
可是4DA 和 2DA的程序写法,差距极大,根本不一样。
所以用不了。
而且分辨率也有区别。
PLC这东西,自己没搞清楚,不能乱换的。

网友B:
为什么现在还有FX2N的设备在做更新的项目,是穷

网友C:
没查看模块手册?

网友D:
换5U啊,啥程序都不用,直接调地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