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7):
上位机监控多台机台的PLC,PLC网口参数可以就设置端口不一样,IP地址用同一个吗?这样能不能识别出是不同的机台

网友A:
如果你从工作地回家,IP相当于道路,端口号相当于家门。道路是唯一的,而家门可以很多,名字也可以相同(正门、侧门、后门等)
  • 下载积分:+1(苍生涂涂) 描述的很形象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从工作地回家,IP相当于道路,端口号相当于家门。道路是唯一的,而家门可以很多,名字也可以相同(正门、侧门、后门等)

    这比喻很形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从工作地回家,IP相当于道路,端口号相当于家门。道路是唯一的,而家门可以很多,名字也可以相同(正门、侧门、后门等)

    照这样说是不能做区分是吧?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增加一个IP转换器,不过需要几百块,一般是MES对接多台同样的机器使用,这样每台机就是固定IP,经过转换器后就可换成对放需要的IP网段

网友D:
    需要NAT,不然一样的IP放在一个局域网会有冲突

网友E:
    IP不能重复

网友F:
    端口可以一样,IP不能一样,IP一样会报错
    QQ:6395435

网友G(2025-01-29):
    最简单的方法是中间加一个路由器,路由器wan口地址的不同端口,映射到不同PLC的IP地址。这样外网访问内网就可以通过一个IP地址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