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里找不到CCLicenseService.exe

楼主(2024-12-27):
WIN10系统安装完博图V15.1后,想找一下CCLicenseService.exe文件所在目录,但找不到。网上说在这个目录(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Siemens\bin)下,但这
个目录中又没有CCLicenseService这个文件,谁能帮助一下告诉我。

网友A:
文件是否隐藏,是否安装不完全,实在搜索不到只能重新安装软件,拷贝别的文件可能失败。
追求更好

楼主:
"隐藏“取消了也找不到。@工控学者

网友B:
有啊,看这个截图

网友B:
装了Wincc吗?不是很确定,有印象好象要装了Win cc后才会有这个文件,你确认下。

楼主:
我的怎么没有?

楼主:
WIN10系统中安装了博图V15.1。@学无止境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10系统中安装了博图V15.1。@学无止境
有印象好象要装了Win cc后才会有这个文件,你确认下。

楼主:
破解博图V15.1的硬件狗,说要把破解软件放在CCLicenseService.exe同一个目录下才行,但这个包含CCLicenseService.exe文件的目录找不到(安装WinCCRr的有这个目录)。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C:
ctrl+F
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