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EASY502和围栏TK6071IP同信不上

楼主(2024-12-28):
用的502上的485选的自由口协议,屏那边就是如图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线没有问题,用屏设置MODBUS PLC设置MODBUS 从站可以通信上

网友A:
那就是PLC端需要设置参数??

楼主:
这是PLC参数,很奇怪,就是通信不上

楼主:
很奇怪,就是通信不上

网友B:
问问汇川技术支持,看看怎么设,

网友C:
不要用自由通讯协议 用hmi监控可以么

楼主:
没有找到HMI监控呢

网友D(2025-03-06):
PLC上协议选择选 无 可以么

网友E:
PLC应该是Modbus RTU,至于是主站还是从站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