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8):
如题,仿真按钮可以使用窗口也会弹出,就是在"开始搜索"一直灰色情况不能使用,附上图案。 是授权不成功还是安装不完全,设定原厂尚未变更过,有知道的大佬可知道?
zhaoaron

网友A:
把仿真软件退出,在博图界面打开仿真。不用先开仿真,在开博图。
......

楼主:
有的唷,我是在博途内开启的(由梯形图上的仿真按钮开起的)不是直接开启PLCSIM的。
引用 网友A:
把仿真软件退出,在博图界面打开仿真。不用先开仿真,在开博图。
zhaoaron

网友B:
重启电脑试一下,做项目的时候i遇到过打开几个项目,点一个仿真的时候出现错误。

PS:软件如果运行正常突然出现非授权性的故障,重启能解决90%以上的错误!!!
追求更好

楼主:
试了,后来在虚拟机上重新安装一次软体就可以了,打算就在虚拟机上使用就好了(是慢了点)。
引用 网友B:
重启电脑试一下,做项目的时候i遇到过打开几个项目,点一个仿真的时候出现错误。

PS:软件如果运行正常突然出现非授权性的故障,重启能解决90%以上的错误!!!
zsh340

网友C(2025-05-21):
西门子的仿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