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8):
PLC如何读取传感器的数据?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用什么PLC(具体型号),什么模块,然后就是什么协议,你的一起说明书有没有?PLC手册有没有?你啥都没有,你就是标题党……

网友B:
第一 什么传感器  要采集的信号是 模拟量 还是开关量 还是485  要清楚啊,不然怎么下手。
开关量的 比如LC27  检测电流 产生开关量输出,直接接输入点就OK。
模拟量的分4-20ma  0-5v   LC07 是4-20ma    要接模拟量模块。
如果是485通讯的 你需要485通讯模块 比如LC06电流采集模块
电流检测器LC27.pdf (329 K) 下载次数:28    LC07电流变送器.pdf (359 K) 下载次数:29    LC06电流采集模块.pdf (343 K) 下载次数:21

网友C:
通讯最方便

网友D:
哈哈哈哈哈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你用什么PLC(具体型号),什么模块,然后就是什么协议,你的一起说明书有没有?PLC手册有没有?你啥都没有,你就是标题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