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9):
博途版本那么多  用哪个版本比较稳定性能比较  大佬们推荐一下 主要是高版本太吃配置了 我电脑配置比较低  在这里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的一年 财源广进,多挣钞票。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A:
是自己做设备编程还是维护
博途的兼容性很差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维护  用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维护  用

维护需要配高性能笔记本,安装虚拟机,把博图所有的版本安装齐全。

网友C:
对,安装虚拟机是王道。搞维修要根据原机程序安装相应版本的。
努力奋斗赶超富二代

网友D:
你维护,不是应该现场用啥,你用啥吗?还能挑版本吗?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维护需要配高性能笔记本,安装虚拟机,把博图所有的版本安装齐全。

请问高手,最近想更换一台笔记本,有没有建议的品牌和型号:要求性能第一,待机长其次!谢谢!
原来的DELL工作站是至强处理器,性能一流但是待机太差!
如果选DELL的话:G16还是外星人?

网友B:
性能稳定的电脑还是联想的ThinkPad系列的好,虽然我不喜欢这个美帝企业,但是ThinkPad以前IBM品牌,军工品质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性能稳定的电脑还是联想的ThinkPad系列的好,虽然我不喜欢这个美帝企业,但是ThinkPad以前IBM品牌,军工品质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现在也不行了,有点偷工减料了。

网友G:
啥笔记本都没用,多牛逼的配置也不行,是博途自己的问题,就是慢、卡、不流畅、不兼容....

网友H:
个人感觉,博途稳定性高的版本是15
追求更好

网友I:
人家plc是什么版本,你就得装什么版本

网友J:
v15.1

网友K:
都是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维护需要配高性能笔记本,安装虚拟机,把博图所有的版本安装齐全。

向大佬学习~向大佬致敬
压缩包解WINRAR
一天学一点点
空群:4057363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维护需要配高性能笔记本,安装虚拟机,把博图所有的版本安装齐全。

是个屁啊  以后V100看你怎么搞?

网友N:
V17跳过了,用的最多的是V14和V16,现在最常用V18,版本我基本跟着固件走
B站账号 :atanboy

网友O:
你买T系列和P系列还是可以,
引用 网友F:

但是现在也不行了,有点偷工减料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维护需要配高性能笔记本,安装虚拟机,把博图所有的版本安装齐全。

厉害

网友Q:
根据硬件版本来的,比如有些最新的模块,老版本软件不支持;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网友R(2025-02-03):
个人感觉稳定性好的版本是博图V15
eaglesence

网友S:
同意6楼的,项目让你用啥用就用啥,不要求的话和现场硬件版本一致

网友T:
没有那个版本最好,还要看项目用的那个,15.1开始支持冗余,16是最后一个支持Win7的,其它都差不多

网友U:
V15吧 之前工程用的比较多 时间用的也比较长 还算是问题少的 不过你做维护 得看设备用的什么版本 不通用的

网友V:
装虚拟机多卡啊,只有V13 SP1之前的才装虚拟机。后面出来就直接上。普通不到6K 的本子

网友W:
我觉得V16挺好的

网友X:
看对方的plc固件支持

网友Y(2025-03-05):
博图不能从上往下兼容,要和机器对应的版本

网友Z(2025-04-12):
就用这几个版本,联想thinkpadT470P,配置自已小升了一下。

网友AA:
HP Zbook Power 16 G11 Ultra7 - 155H A3000 - 8G 2.5K屏
推荐理由:
1. 运行TIA全系列小菜一碟
2. 电气绘图设计小菜一碟
3. 带动3D机械设计小菜一碟
4. 给老板汇报工程进度PPT菜一碟

价格 硬菜

网友I:
引用 网友AA:
HP Zbook Power 16 G11 Ultra7 - 155H A3000 - 8G 2.5K屏
推荐理由:
1. 运行TIA全系列小菜一碟
2. 电气绘图设计小菜一碟
3. 带动3D机械设计小菜一碟

用博途,不管用什么样的配置都不会很流畅,只是相对而言好一些。

网友AB:
博途的兼容性很差 会把人搞颠

网友AC:
👍🏻👍🏻这个答案有用
引用 网友T:
没有那个版本最好,还要看项目用的那个,15.1开始支持冗余,16是最后一个支持Win7的,其它都差不多

网友AD:
搞运维的应该把设备的博图版本搞清楚,有多少个版本就备多少个虚拟机,防止维修不及时。

网友AE:
所有版本都安装好就行了

网友AF:
电脑安装V20,其余的都扔进虚拟机了

网友AG:
厉害,你的硬盘要多大啊
引用 网友B:

维护需要配高性能笔记本,安装虚拟机,把博图所有的版本安装齐全。

网友AH:
16 17 18 19都有

网友AI(2025-10-11):
我用的TIA Portal V15

网友AJ:
博途V10.5---V20全部都安装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