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30):
最近做项目遇到一个问题,此前未做个转盘类项目。
项目描述:一个四工位转盘机,每个工位都有2个气缸跟随工位循环旋转。
问题描述:在触摸屏分别有4个工位的操作按钮,对应4个工位,因为设备外围整体是不动的,内部转盘和外部对应关系位1.2.3.4对应1.2.3.4,也会是1.2.3.4.对应2.3.4.1。
控制要求:无论转盘怎么转,触摸屏按钮控制永远对应外部工位,即,当内部1工位与外部一工位对应时,操作触摸屏1工位按钮,内部1工位气缸动作,当内部2工位与外部1工位对应时,操作触摸屏1工位按钮,内部2工位气缸动作,依次类推。
当前思路:在外部1工位用三个接近开关组合,内部工位装上不同的组合块,例如 001.011.111.110.以此判断内部哪一个工位当前与外部1工位对应,其余工位的对应关系可以推算出来。
个人感受:目前只有这一个思路,虽然程序还没开始写,但感觉这种思路,写的话程序量会很大,且容易混乱。

征求大家不吝赐教,提供一下优秀的思路,能有类似的程序,请大家支持一下,我借鉴借鉴,感谢感谢!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楼主:
引用楼主电气小学生于2024-12-30 09:52发表的 三菱转盘控制程序 :
最近做项目遇到一个问题,此前未做个转盘类项目。
项目描述:一个四工位转盘机,每个工位都有2个气缸跟随工位循环旋转。
问题描述:在触摸屏分别有4个工位的操作按钮,对应4个工位,因为设备外围整体是不动的,内部转盘和外部对应关系位1.2.3.4对应1.2.3.4,也会是1.2.3.4.对应2.3.4.1。
控制要求:无论转盘怎么转,触摸屏按钮控制永远对应外部工位,即,当内部1工位与外部一工位对应时,操作触摸屏1工位按钮,内部1工位气缸动作,当内部2工位与外部1工位对应时,操作触摸屏1工位按钮,内部2工位气缸动作,依次类推。
当前思路:在外部1工位用三个接近开关组合,内部工位装上不同的组合块,例如 001.011.111.110.以此判断内部哪一个工位当前与外部1工位对应,其余工位的对应关系可以推算出来。

触摸屏用威纶通。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A:
你用的事分割器还是伺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事分割器还是伺服呢?

分割器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A:
按照你的思路,分割片1和2应该组成0000,0001,0010,0011,这四种组合0,1,2,3。然后你还需要增加一个到位,也就是分割器空白静止的部分,就是让上面气缸到位动作的型号。那么0000的时候,就是1号气缸动作,0001就是2号,至此类推,分割片1和2的机械加工就是,分割片1是做两个90度,180度对称,分割片2是180,然后两个重叠,组成上面说的2进制就行

网友B:
从原点开始,内部旋转一个工位到位,就记录一次状态,然后转一次就传递一次状态。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帮助到你。

网友C:
SFLT指令,分割器加半圆

网友D:
做过类似的项目。上电复位后屏上弹出对话框输入当前转台对应1工位的编号,这样就会一 一对应了。
然后用移位指令。
蝴蝶

网友E:
在4个工位安装一个光电开关,转盘上只装1个感应片 ,通过光电开关ON信号,判断出当前工位,推算出应该动哪个气缸

网友F:
有3个方向
1、一个是触摸屏端做 另外一个是PLC端做  触摸屏用安全显示的功能做
2、PLC端做 考虑触发的条件是不变的 输出端发生改变
3、最简单的  机构设计改变一下 分割器用中间不跟随分割器动动的分割器
总的来说  3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常用的

网友G:
9楼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