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30):
测量一个零部件,1.(测量方式为上下2层,十字交叉一次性完成测量,对零校验要求需分别校验
4 个值,4个校验值一致,偏差小于 0.0005mm;)
   2..测量系统应通过 MSA 验收要求 P值≥0.05, GR&RS10%,NDC≥8;
大家觉得这个精度下的MSA 有方法测量做到吗(求推荐一个测量仪器,需要加到自动设备上)
下面这个是要求,找了基恩士,康耐视做测试,几十万的相机测试精度能勉强达到,MSA不行。

网友A:
针对楼主提出的关于测量零部件精度和MSA(测量系统分析)的问题,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方法:

### 1. 测量方法

对于您提到的上下两层、十字交叉一次性完成测量的方法,可以考虑使用**大尺寸坐标测量技术**。这种技术适用于大型零部件的几何尺寸测量,能够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的测量目标。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以下步骤:

- **校准量具**:确保测量设备经过校准且处于正常状态,以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 **选择工件和测量者**:随机选择代表整个过程的8-10件工件进行测量,并选择2-3名经过训练的操作人员进行测量。
- **多次测量**:每个操作人员对每个工件进行多次(例如3次)重复测量,以获取足够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2. MSA验收要求

对于MSA的验收要求,您提到的P值≥0.05,GRR≤10%,NDC≥8,这些都是评估测量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

- **P值**:P值是指测量系统分析中,用于评估测量系统是否可接受的一个统计参数。P值≥0.05意味着测量系统在统计上是可接受的。
- **GRR(重复性和再现性)**:GRR是指同一测量人员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对同一测量对象进行多次测量所得到的变异。GRR≤10%表示测量系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是可接受的。
- **NDC(非数字字符)**:NDC是指在测量数据中存在的非数字字符,如文字、符号等。在MSA中,需要确保数据中的NDC不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NDC≥8意味着测量系统能够有效地区分不同的零件变差。

### 3. 实施MSA的方法

- **重复性研究(Repeatability Study)**:同一个人,用同样的设备/方法/设置,在相同的环境,测量同一个产品多次所观察到的变差。
- **再现性研究(Reproducibility Study)**:不同的人,用同样的设备/方法/设置,在相同的环境,测量同一个产品所观察到的变差。
- **GRR分析**:通过“三三十原则”(10个样本,由3个人员对每个零件分别测量3次)来计算GRR和NDC系数,并画出均值和极差图。

通过上述方法,您可以对测量系统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以确保其满足高精度测量的要求。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您解决测量系统分析的问题。

网友A:
关于满足特定要求的MSA测量方法
MSA(Measurement System Analysis,测量系统分析)是用于评估测量系统的准确性、精确性和稳定性等特性的方法。在给定的精度要求下,可以尝试以下方法来进行MSA测量:

一、量具选择与校准
选择高精度量具
为了达到偏差小于0.0005mm的要求,需要选用高精度的测量量具,例如高精度的三坐标测量仪等。这类量具通常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和测量精度,可以满足零部件上下2层、十字交叉一次性测量的需求。同时,在测量前要确保量具经过专业的校准,并且校准周期符合要求,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1。
校准零位
对于分别校验4个值且要求偏差小于0.0005mm的情况,零位校验非常关键。在每次测量前,需要使用标准件对量具进行零位校准。校准过程要严格按照量具的操作手册进行,确保零位的准确性。并且在测量过程中,要定期检查零位是否发生偏移,若有偏移需要及时重新校准。
二、测量操作流程
一次性测量
按照上下2层、十字交叉的方式一次性完成测量。在操作过程中,要保证测量的稳定性,避免外界因素(如振动、温度变化等)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例如,可以将测量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控制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同时使用减震装置来减少振动对测量的干扰。
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性,针对每个校验值可以进行多次测量(例如5 - 10次),然后取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这样可以减少单次测量中可能存在的随机误差,使得测量结果更接近真实值。
三、MSA验收指标的满足
P值计算
在进行MSA分析时,通过统计分析来计算P值。确保收集到足够多的测量数据(一般建议至少30组数据),然后使用合适的统计软件(如Minitab等)进行分析。如果P值小于0.05,可能表示测量系统存在显著的变异,需要对测量系统进行调整。通过优化测量操作、校准量具等方式来提高P值,使其满足P值≥0.05的要求。
GR&R(重复性和再现性)分析
对于GR&R,需要评估测量系统的重复性(同一个人使用同一量具多次测量同一零件的变异)和再现性(不同人使用同一量具测量同一零件的变异)。要确保GR&R的值小于10%,可以通过培训操作人员,使其操作方法标准化;同时对量具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保证其性能的稳定性,从而减少测量系统的变异。
NDC(可区分的类别数)计算
通过分析测量数据的分布情况来计算NDC。为了使NDC≥8,需要保证测量系统能够有效地区分不同的测量值。这就要求量具具有足够的分辨率,同时测量数据的分布要足够分散。如果NDC小于8,可以考虑更换量具或者调整测量方法来提高分辨率和数据的分散性。
综上所述,通过精心选择和校准量具、规范测量操作流程以及对MSA验收指标进行严格的分析和优化,可以在给定的精度要求下进行MSA测量。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测量对象和测量环境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

网友A:
一、零部件精度测量的MSA方法
(一)MSA的基本概念
MSA(Measurement System Analysis)即测量系统分析,是使用数理统计和图表的方法对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和误差进行分析,以评估测量系统的分辨率和误差对于被测量的参数来说是否合适,并确定测量系统误差的主要成分 。测量系统不仅包括测量时所使用的仪器或量具,还涉及标准、操作、方法、夹具、软件、人员、环境及假设等要素的集合 。

(二)MSA的主要分析指标
重复性(Repeatability)
重复性是指同一个人,用同样的设备、方法、设置,在相同的环境下,测量同一个产品多次所观察到的变差。例如在购买黄金饰品时,同一个营业员用相同的量具3次称重同一金饰,若测量结果波动很大,这就表明重复性不好 。
它主要研究的是设备导致的误差。
再现性(Reproducibility)
再现性是不同的人,用同样的设备、方法、设置,在相同的环境下,测量同一个产品所观察到的变差。比如另一个营业员用同样工具和方法对同一个金饰称重,与第一个营业员测量的平均值差异很大,这就是再现性存在问题的情况 。
主要研究人导致的误差。
偏倚(Bias)
偏倚是观测到的均值和基准值(参考值)之间的差异。例如金饰的真值假设为50g,而测量10次得到平均值为45g,那么5g的差异就是偏差 。
稳定性(Stability)
稳定性反映的是在不同时间区间测量时得到的偏倚大小的情况,好的稳定性意味着什么时候测量偏倚都差不多。就像一个月后用同样量具测那个真值50g的饰品,得到平均值40g,与之前相比少了10g,这说明稳定性很不好 。
线性(Linearity)
若测量结果随量程的变化始终保持很小的偏倚,那么测量系统的线性就很好。例如某量具测量真值50g的金饰偏倚假设为0.5g,测量真值200g金饰得到偏差为5g,即随着量程变大,变差越来越大,这个系统的线性就非常糟糕 。
(三)MSA的实施流程
策划
首先要确定评估者人数、抽样数量和重复读数的次数等,这些要综合考虑尺寸的关键性等因素。评价者应该从正常操作这些仪器的人当中抽取,样件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同时仪器需有足够的分辩力(即满足1/10原则)。并且在MSA中所有分析方法假设单个读数之间具有独立性,所以所有数据必须进行盲测,数据的读取和记录需保留最小刻度值,研究过程中需要有人监督和管理 。
测量不同指标对应的准备工作
偏倚:准备样件,由评价者按正常方法测量10次以上,然后进行计算(可利用Minitab等软件)。
稳定性:按一定时间间隔,定期测量样件并记录,将数据画在SPC控制图上并进行判定。
线性:准备样件(数量g≥5,并包括量具的整个工作范围),管理者对每个样件进行测量并给出参考值,然后由操作者测量每个样件10次以上,最后输入数据并计算(利用Minitab等)。
GRR分析(重复性&再现性):取10个样本,由三个人员对10个零件分别测量3次,并分别记录。根据记录的结果计算GRR和NDC系数,并画出均值和极差图。注意零件应分别进行盲测,10个零件分别编号,保证测量结果一一对应 。
二、十字交叉一次性测量且校验4个值的MSA技巧
(一)十字交叉法在测量中的应用背景
十字交叉法原本是进行二组混合物平均量与组分计算的一种简便方法。例如在数学运算解题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溶液混合(不同浓度的溶液混合,得到的混合浓度大小居中,十字交叉所得到的比例为混合溶液的质量之比或体积之比)、平均数混合(两组数据混合,得到的混合数据大小居中,十字交叉所得到的比例为两组数据的数量之比)、增长率混合(总量的两个分量增长率混合,得到的混合增长率大小居中,十字交叉所得到的比例为两个分量的基期量之比)、利润率混合(两种不同利润率的商品混合,得到的混合利润率大小居中,十字交叉得到的比例为两种利润率所对应的销量之比)等类型的题目中会用到这种方法 。

(二)十字交叉法用于测量校验的假设与思路
虽然这里提到的测量校验和传统的十字交叉法相关应用领域不同,但可以借鉴其原理。假设我们把这4个校验值看成是不同的“成分”或者“因素”,通过某种方式构建它们之间的关系式来满足零校验要求。由于要求十字交叉一次性完成测量,所以要考虑如何在一次测量的结果数据中分解出与这4个校验值相关的信息。可能需要建立特殊的测量模型或者数据处理方式,使得测量结果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与这4个校验值关联起来。

(三)满足偏差小于0.0005mm校验要求的技巧
仪器精度选择与校准
首先要确保所使用的测量仪器自身精度能够满足偏差小于0.0005mm的要求。例如选择高精度的量具,并且在测量前要进行严格的校准,校准到满足这个精度标准。校准过程中可能需要使用更高精度的标准件来标定量具。
环境控制
环境因素对高精度测量影响很大,要严格控制测量环境。比如测量时的温度、湿度等,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被测零部件的微小变形或者测量仪器的微量偏差。可以设置恒温恒湿的测量环境,减少环境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测量数据分析与调整
在进行十字交叉测量并获取到与4个校验值相关的数据后,需要采用精确的数据分析方法。例如采用最小二乘法等数据拟合技术,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以将实际测量数据与理想校验值的偏差控制在小于0.0005mm的范围内。如果发现偏差超出范围,可以进行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法或者调整测量系统的一些参数(比如仪器的零点、量程校准因素等)来减小偏差。
三、偏差小于0.0005mm的MSA测量实现方式..........写不下了...........未完

楼主:
你好有具体的检测仪器能实现这个精度吗,我们找了很多高精度的精度都不太好
引用 网友A:
针对楼主提出的关于测量零部件精度和MSA(测量系统分析)的问题,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方法:

### 1. 测量方法

对于您提到的上下两层、十字交叉一次性完成测量的方法,可以考虑使用**大尺寸坐标测量技术**。这种技术适用于大型零部件的几何尺寸测量,能够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的测量目标。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以下步骤:

网友B:
这精度太高了,可以问一下做三坐标测量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这个不用三次元测不了这么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