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SMART SR30清除密码问题

楼主(2024-12-30):
[upload=1] smart ST30,1:用编程软件清除密码,60秒内循环上电后,密码依然存在。2:用储存卡清除密码方式,也清除不了。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
VX:plcjiemi666

网友A:
自己找个小内存卡,恢复出厂设置。
有16G小SD卡,没用清除掉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网友B:
60秒过后循环上电?我怎么记得是多少秒内就要完成循环上电。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60秒内循环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