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P2与宇电AI-MODBUS-D5的485通讯

楼主(2024-12-30):
NX1P2-1040DT通过选项板CIF11与宇电AI-MODBUS-D5通讯,为啥老是显示错误,有没有做过的人可以讲解一下?

楼主:
线应该也没接错,拨码也是对的,就是选项版的COMM口是常亮的
S070-08 AI-MODBUS-D5-ADAM多功能通信控制器2021.3.4.pdf

网友A:
devicePort这个变量要从IO映射那里建立的,不能直接在全局变量建立。
是不是这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Port这个变量要从IO映射那里建立的,不能直接在全局变量建立。
是不是这点呢?
不是不是,这个NX1P2-1040DT的485选项板NX1W-CIF11 就是在程序里映射的,是我宇电的线——A B调换一下就可以了,程序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