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此控制板如何检修!

楼主(2024-12-30):
智能马桶控制主板,其控制冲水电磁阀的驱动坏了,不知道型号,可有万能的同行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故意把型号打磨掉了。厂家太滑了。

楼主:
上面除了电解电容和贴片电阻上有点字,其它的一律抹杀的干干净净!

网友B:
估计就是mos管。

网友C:
就是怕你知道型号了 让你无法维修

网友D:
把电路抄出来就分析出来了,不的场馆就是三极管

网友E:
自己换个件几元钱,厂家换件加上门费少说也得600起步,换个滤芯都有要200+

网友F:
mos管 上电测电压即可

网友G:
反正是自己的司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H:
按照电压规格淘两个换上试试

网友I:
去咸鱼扫一扫,看看有没有旧版本,旧版本可能没有去掉型号

网友J:
没啥修理价值,你浪费的时间折算成薪水 足够买个新电路板。如果闲着没事 折腾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咸鱼扫一扫,看看有没有旧版本,旧版本可能没有去掉型号

网上淘过!也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啥修理价值,你浪费的时间折算成薪水 足够买个新电路板。如果闲着没事 折腾可以。

现在就是闲着蛋疼整点事情搞

网友K:
蛋痛可以去按摩放松一下啊。

网友K:
蛋痛,鸡儿痛,菊花痛,前列腺痛,做工控的经常性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K:
蛋痛可以去按摩放松一下啊。

这个是要另外掏钱的啊!!

网友L:
拆元件下来用可调电源上电试,根据元件特性分析。

网友K:
这版子,没困难。
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网友M:
是按摩椅电路板吧

网友K:
可能是的,自动升降椅子的控制板。

网友N:
之前做项目还遇到过     故意把减速机型号减速比乱标的  太TM坑了   后来那个设备厂家直接被用户拉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按摩椅电路板吧

这个是智能马桶的控制板,是网购的智能马桶,估计在实体店购买不会是这样的结果.购买时店铺在直播中声称国货大品牌,我信了,结果我上当了.

网友K:
看板子,有技术含量,不过用在马桶控制上,好像没有必要吧。

楼主:
唯一有点技术含量的就是语音控制部分,因为其可以语音控制打开马桶盖马桶圈以及控制冲水和马桶圈加热等等,

网友O:
闲鱼买个同款板子换上去,稳的一批

网友P(2025-08-07):
相关的电路都画出来,就知道是场管还是三极管了

网友Q:
电容挨个换,换完一遍还不行就可以扔了

网友R:
擦干净 上面有丝印的吧

网友S:
一个电路板搞一年哦,真有耐心
下载积分:+5(二手工控电器) 真诚感谢!

楼主:
按照楼上提供的型号,查看了一下管子参数感觉差不多,看来采购几个管子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