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关于信捷PLC手册高速计数器问题描述

楼主(2024-12-31):
关于信捷PLC手册高速计数器问题描述,如下两图的不解。

网友A:
虽然没有用过,但是介绍是 除了DMOV以外 ,所以说用DMOV转换成D10,D20后,是可以做比较的呀·

楼主:
我直接用也可以,感觉和手册说的不一样。也可能是我自己理解的问题。

网友B:
信捷手册更新超级慢,很多都和实际情况不同。
HSC在程序中是可以任意使用的,但需要注意就是由于高速计数的特性,即使相邻的两次hsc引用,其值也可能是不同的,可能引起不可控的结果。
比如你程序中跟k5比较时hsc是50,跟k20比较时hsc为-50,那就会意外导通y0一个周期

网友C:
用DMOV的话这个扫描周期内获取的高速计数值是不变的,直接用HSC的话上一条和下一条的值会因为是实时更新的原因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