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S7-15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4-12-31):
设备正常运行,只要设备和电脑一停电之后在送电之后,电脑和PLC就通讯不上了,每次都要改电脑IP地址和重启电脑N次才能连上,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如何解决?

网友A:
电脑是固定IP地址??固定IP地址应该不会断电连接不上的

楼主:
电脑IP地址没动,就是连不上
引用 网友A:
电脑是固定IP地址??固定IP地址应该不会断电连接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