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温度模块控制-30到20度稳定输出求助

楼主(2024-12-31):
用PLC温度模块PID控制温度范围-30到20 范围,实际值与设定值温度偏差正负1度,用制冷机器控制,如果只是在零下也好用PID控制,主要是还有高温比较麻烦,现在头大,pid都不知道怎么设定了,要设定几种PID参数吗?还是哪位大神有好的方法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A:
首先,如果你问问题需要说清,具体PLC型号(例如FX3U ),模块(例如FX3U-AD-ADP)
如果搞不了PID,那就用可通讯的温控器,直接改变PV和SV之类的就行
就是温度跨度太大,温度会不会控制不住

网友B:
可以分多段用不同PID参数。
QQ: 2845452345

网友C:
採分段控制
比如2台制冷,2台制熱
低溫時--2台制冷全開 , 1台制熱控溫
高溫時--1台制冷全開 , 2台制熱控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