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string类型变量居然是高字节开始存放的

楼主(2024-12-31):
如图,我把一个String变量的值传到DM寄存器里,用于触摸屏显示,结果发现高低字节是反的,问基恩士技术支持,说是所有类型底层都是这样的,但很明显不是,只要String类型是这样的,其他类型都是从低字节开始存放(比如图片2,3),和三菱PLC一样(之前我只用过三菱PLC,我估计大部分PLC都是从低字节存取的),就这个String类型搞另类,问他们也给不出个所以然,想问下各位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高低位交换一下就可以了,不管是触摸屏或者PLC都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位交换一下就可以了,不管是触摸屏或者PLC都可以操作
我知道高低位交换,只是感觉这个数据高低位处理不一致,用着有点别扭。为了做显示,我还得额外去处理高低位交换,可能有点强迫症在里面。
另外问一下,Proface哪里有可以交换高低位的设置?

网友B:
基恩士资料一言难尽,上周买个GV-L光栅有自检功能完全不说明藏着掖着的,找问题找了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