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5-01-02):
有大佬知道风扇上面黄色FG测转速信号的线要怎么接到PLC上?现在客户需要把这种风扇转速读取出来,然后把转速上传给软件?

网友A:
模拟量?电压输出?问问卖家

网友B:
一般都是脉冲输出的,高速计数就行,要确定下脉冲的电压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