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2):
有没有大神  知道怎么操作的

网友A:
你去看说明书
压缩包解WINRAR
一天学一点点
空群:4057363

网友B:
是要送電壓控制,還是走profinet,還是走Modbus RTU Master

网友C:
直接转矩控制模式
参数设置:将 P1300 设为 22,可使变频器工作于无编码器的转矩控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表面上看似通过控制速度来间接控制转矩,但实际上 “踩油门” 是在控制转矩输出,控制转矩最小也要有转速,怠速时转矩输出为 0。
转矩设定:通过参数 P1503 来设定转矩值,取值范围一般为 0% 到 100%,可根据实际需求在该范围内进行设置。
V/F 控制模式下的特殊功能
参数设置:将 P1300 设为 19,即固定电压设置的 V/F 控制模式。此模式下,变频器输出两个设定值信号,一个是频率给定,一个是电压给定,频率给定负责电机调速,电压给定负责电机转矩调节。
调节方法:先给转速设定值,再给电压设定值,且初始电压设定值不能为 0,一般对于 380V 电压等级的电机,可给一个 0.5% 至 1% 的预置。在运行过程中,通过调整电压设定值的大小来控制转矩,电压设定值越大,电机输出转矩越大。
速度环饱和转矩限幅控制
控制原理:在双闭环控制系统中,速度环是外环,电流环是内环,速度环的输出作为电流环的输入。当速度环饱和时,即速度控制器以最大值输出,电流环收到最大值,变频器控制电机输出最大转矩,此时通过调节转矩限幅可以控制输出转矩。
设置方法:在 G120 变频器中,需要设置好速度环和转矩限幅的相关参数,一般在快速调试过程中,根据电机铭牌数据和实际工艺要求进行合理设置。同时,在运行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调整转矩限幅值。
利用自由功能块
功能块介绍:G120 变频器内置了自由功能块,如模拟量块、PID 调节器等,可以通过这些功能块搭建自己的闭环转矩控制调节器。
实现方法:例如,可以将接近开关码盘的转速信号输入 G120,作为速度反馈信号,然后利用自由功能块搭建转矩闭环控制调节器,将转矩设定值与实际转矩值进行比较,通过调节器调节变频器的输出,实现转矩的精确控制。
泉州雷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QQ:2820841988

网友D:
直接查看G120手册

网友E:
运行方式用转矩控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