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2):
如图,位置已经是0,但是还是在0来回跳动,导致有些位置需要等于这个位置才能动作的,无法动作。
现在取小数点后一位,进行4舍5入处理。
当然大佬们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讨论,实在是对这个伺服位置变化无可奈何

网友A:
使用位置范围限制,在正负1mm范围内都认为位置到达,单独加地址表示每一个轴每一个位置到达

网友B:
用它的done信号就好了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C:
建议取轴的done完成位信号,那个跳动解决不了,我之前也用那个,莫名其妙会停机,后面才发现,换成done就好了
let's fucking go

网友D:
当前位置处于目标位置正负0.01的偏差范围内就算到位啦

网友E:
ABS(A-B)<0.1或者+done信号 或者两个一起用更靠谱

网友F:
个人喜欢这种模式ABS(目标位置-当前位置)<0.1

网友G:
主要是控制器显示的数据是跳动的。没啥办法。

网友H:
只用来显示和位置赋值,四舍五入的话偏差会比较大    位置到达还是用指令的Done标志
//将当前位置赋值给临时变量
temp:=IN_当前位置;

//连乘小数位位数
FOR i:=1 TO 保留小数点位数  BY 1 DO
    temp:=temp*10.0;
END_FOR;

//先转换成整型除去剩余小数,再转换成浮点数
temp:=DINT_TO_REAL(REAL_TO_DINT(temp));

//连除获取保留设定小数点位数的浮点数
FOR i:=1 TO 保留小数点位数  BY 1 DO
    temp:=temp/10.0;
END_FOR;

OUT_当前位置:=temp;

网友I:
闭环反馈 这种现象正常 可以用定位的完成信号 这个是最好用的

网友J:
驱动器里的静止定位环参数调大一点,跳动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驱动器里的静止定位环参数调大一点,跳动会不会好一点

还没有试过呢,有伺服参数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闭环反馈 这种现象正常 可以用定位的完成信号 这个是最好用的

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网友K:
引用楼主梦雨天涯于2025-01-02 16:30发表的 讨论汇川伺服在静止情况下,位置数据跳动问题 :
如图,位置已经是0,但是还是在0来回跳动,导致有些位置需要等于这个位置才能动作的,无法动作。
现在取小数点后一位,进行4舍5入处理。
当然大佬们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讨论,实在是对这个伺服位置变化无可奈何

伺服自整定下看看。也可以问下厂家需要改那些参数,
plc

网友L:
用done信号,或者把电子齿轮比改掉也可以,比如导程是10mm,齿轮比我就改成1000脉冲一圈,这样也不会跳动

网友M:
这是编码器反馈出来的,伺服电机使能后,都会有很微小的来回振荡,数值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