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昆仑通态组态模拟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1-02):
1 我打开一个MCGS PRO工程,可以使用模拟仿真,然后我关闭再打开另一个MCGSPRO工程,再模拟,结果工程下载后,模拟的是关闭的工程画面,真的是无语,难道昆仑通态这么垃圾吗,还有标准按钮不带标签功能 ,动画按钮只能从图库中选择,但图库里面很多都不是配对颜色的按钮,请问大家是否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A:
肯定你打开方式不正确 图库花点时间找

网友B:
1.打开第二个工程下载的时候,检查一些,有没有报错,如果有报错的话就没下载进去
所以打开的还是第一个程序的模拟画面
2.标准按钮不带标签功能是什么意思?基本属性里可以填写文本,也可以修改颜色字体之类的,
按下抬起两个状态可以分别设置
3.图库里没有的图片可以自己从网上找,或者自己手画一个右键保存到图库,实在不想动还可以
找供应商问有没有图库包

网友C:
还没玩熟就说一声

楼主:
是还没有玩熟,但总感觉MCGS总是很别扭。例如,标准按钮下只有三种功能选择,没有点动按钮功能。利用基本图形制作按钮吧,又没有文本,自己添加一个吧,又影响按钮的颜色显示。总感觉没有其它触摸屏那样简单易学。

楼主:
请看这两张图:
启动按钮是基本图形画的,添加按钮功能

楼主:
不能仿真当前原因确实如2楼所说,有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怎么修改都没有用!真是服了这个软件。

网友B:
这是调节键盘大小的脚本,只在MCGS嵌入版上可以使用,看你现在是什么版本,如果是MCGSpro版的用这个脚本
遇到问题了,多找找解决方法,不是一味的抱怨软件的不好用,任何软件都是有上手难度的,只是程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