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WIN10 系统下S7 200不能连接PLC解决方法之一,亲测。

原有设备中用的是S7 -200的PLC,现在电脑已经是win10系统了。首先安装了一个软件,一定要安装完整版。

安装完成后,连接PLC,提示通讯失败。

打开PGPC接口设置,发现应用程序访问点中没有MICRO WIN  ,所以百度了一下,解决方案在西门子论坛中找到。

一句不起眼的话,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如下:

关闭所有西门子软件,然后开始菜单->运行(或按快捷键WIN+R),输入:

"%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

试试. 可能需要等几分钟,如果输入长时间没反应,重启电脑,然后再重新运行

应该就可以了

64位系统安装200软件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运行一下上面的代码就好了~

我WIN10 64位使用正常

感谢网友提供的方法,亲测可用

楼主:
win10 ,win11都有效

网友A:
确实是的,运行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