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2):
请教大神,以下梯形图中C235高速计数器程序,如果用ST语言要怎么写?

楼主:
OUT_C( M8000 , CC235 , k999);
是这样吗?为啥模拟没反应?

网友A:
高速指令不能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指令不能模拟

我下载PLC也好像不行

网友B:
HIOEN(M0,0,H1,0);
HIOEN(NOT M0,0,0,H1);
DHCMOV(_OriginP,0,0,SD4500);
DHCMOV(TRUE,SD4500,0,D0);

需要在参数设置使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OEN(M0,0,H1,0);
HIOEN(NOT M0,0,0,H1);
DHCMOV(_OriginP,0,0,SD4500);
DHCMOV(TRUE,SD4500,0,D0);

5U 的啊,公司PLC只有FX1S 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5U 的啊,公司PLC只有FX1S 苦啊

听我劝
FX5U以前产品乖乖用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我劝
FX5U以前产品乖乖用梯形图

谢谢,ST用已麻木了,但是硬件不配合,梯形图不顺手。

网友C(2025-02-01):
高速计数要使用 OUT_C_32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