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3):
信捷PLC的两个通讯口,PORT1连接触摸屏通讯正常,PORT2连接电脑编程软件调试,一会在线一会脱机,是怎么回事呀,线的问题,还是参数设置有冲突?线是DB9针、MD8口信捷台达通用线,用USB转232连,PLC串口参数如下,串口1和2参数相同

网友A:
之前用过信捷,也是跟你一样经常脱机,部门决定直接换了,全换西门子,不用垃圾东西。
let's fucking go

网友B:
两个口对换一下

网友C:
用XD3以上的不就OK啦,或者用PORT1但是不太方便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 努力学习

网友B:
    一般还是usb to rs232 线有问题,买FT232芯片的稳定一些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D:
    建议用USB口或网口机型算了 什么年代了

网友E:
    是不是要用信捷的专用通讯线?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着。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网友F:
    直接问信捷的技术不是更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USB口或网口机型算了 什么年代了

    信捷早期产品,应该是它的缺陷,XD系列本体自带模拟量的PLC有吗,我用的是XC3-19AR,本体带8模拟输入2模拟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捷早期产品,应该是它的缺陷,XD系列本体自带模拟量的PLC有吗,我用的是XC3-19AR,本体带8模拟输入2模拟输出

    XC系列都停产了 XD的本体好像没有自带模拟量的 加个模块吧 信捷本来就便宜

网友G(2025-02-14):
    之前我用XC系列信捷一体机偶尔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换XD信捷一体机就不会有了

网友H:
用485很稳定

网友I:
信捷客服还是很敬业的晚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