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3):
现在是这样的需求,一个数据采集板支持modbus tcp/rtu协议,需要读取proface 显示的PLC寄存器地址,别问为什么不直接从PLC里读,因为加密了。网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有高手实际做过吗?国产屏幕我这样做过,是把PLC的地址映射到HMI的地址里,然后读HMI的地址数据。proface查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proface有加密吗? 没机密 有机会
  •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没加密 怎么让proface做从站和读取对应的地址?

网友B:
    屏内写脚本转换传输
  •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A:
    如如3楼说的,设定proface MODBUS SLAVE,然后把PLC地址用  Global  D-script 转换
    我新建了控制器二,怎么和PLC 的控制器1 就断开连接了?

网友C:
    触摸屏有脚本 试试写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plc看什么型号的  想办法读出程序也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有报错吗? 代码是多少? HMI程式可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