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4):
原来安装使用的是 GX-Works2 1.576A,想更新一下GX works2的版本,安装GX-Works2 1.622Y,

但安装出现错误,再安装原版本也出现同样的错误了,提示如图片所示。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为此还专门重装了一下系统(win XP),还是装不上GX works2。只能安装 GX-Developer 8.86使用了!

网友A:
感觉有可能是被安全中心屏蔽了。

网友B:
太高级不支持吧,需要你安装低版本的GX works2???
我看到我公司的XP都是用这个的,没有见过更高版本的

网友C:
你去查一下XP系统要什么版本软件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安装GX-Works2 1.622Y失败后,原来一直使用老版本也安装不上了!都是提示“自注册错误”!

楼主:
再次重新安装纯净的winXP专业版就能重装了。原来重装是用360在线重装系统。
另外GX-Works2 1.622Y支持XP以后的所有操作系统!而GX-Works3只支持win10和1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次重新安装纯净的winXP专业版就能重装了。原来重装是用360在线重装系统。
另外GX-Works2 1.622Y支持XP以后的所有操作系统!而GX-Works3只支持win10和11

没有遇到这些问题,

非XX流氓软件篡改过的操作系统,完全可以的.同时安装了三菱,西门子,OMRON,AB等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遇到这些问题,

非XX流氓软件篡改过的操作系统,完全可以的.同时安装了三菱,西门子,OMRON,AB等的软件.
[attachment=307247]

版主三菱官网上介绍works3  1.110.Q版本支持Win10和Win11,未提及是否支持win7.,能在win7上安装运行固然能给客户更多的电脑系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