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

楼主(2025-01-05):
PLC中PID控制程序有固定的吗,还是需要自己根据PID控制原理来添加程序

网友A:
有的是指令,有的是库程序。但实际应用还是需要自己调试到最佳状态,几乎没遇到过拿来就能用的PLC现成PID程序。专项PID模块(温度)到是直接可以用。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B:
其实都是看带来收益的,就卖你那点利润不够电话费的

网友C:
以西门子为例,博途可以添加PID工艺对象,配制好后拖出块编程即可,编程很简单,调试很麻烦,实际使用中最麻烦的是参数的整定,怎样调节到最佳参数,对于简单的控制很多人也选择自己封装控制程序,这个看自己需要
B站账号 :atanb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