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肥仔

楼主(2025-01-06):
      现有一个模组导程是45,用的是步进驱动,驱动器细分没有刚好对应导程(最接近的是5000跟4000),这个时候如何做一些摆盘位置动作呢?

网友A:
没用过步进,是不是可以结合定位距离做设置,比如目标位置15,45/15=3,细分数设成3的整倍数
目前用的步进驱动器细分由拨码决定的,没有分子分母一说,都是固定多少脉冲为一圈

网友B:
引用楼主工控肥仔于2025-01-06 09:22发表的 一直有个问题想跟各位大师讨论一下,看看大师们是怎么解决的 :

      现有一个模组导程是45,用的是步进驱动,驱动器细分没有刚好对应导程(最接近的是5000跟4000),这个时候如何做一些摆盘位置动作呢?

没怎么理解,细分和控制器计算脉冲计算有关,和丝杠导程正好对应是啥要求?是说驱动一圈5000个脉冲,丝杆刚好移动5000UM?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网友C:
会有误差

网友D:
通俗说就是精度达不到,正好小于步距角,会有累积误差。如果是固定步,可以单独在那一步写程序进行计算补偿

网友E:
让结构重新选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怎么理解,细分和控制器计算脉冲计算有关,和丝杠导程正好对应是啥要求?是说驱动一圈5000个脉冲,丝杆刚好移动5000UM?

能设成4500细分最好(或者45的整倍数);比如定位距离20mm,发送脉冲2000脉冲;若设成5000脉冲,定位距离20mm,发送脉冲数量20/45*5000,不是整数

网友F:
现状的步进驱动器不是可以连软件自己设置吗,直接是200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