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6):
三菱ST 中 32位变值寄存器怎么用 SD5502Z0:D   这样写报警

网友A:
多谢    不明白1,D7001     1,是什么操作

楼主:
是不是三菱FB不能用  定时器  网上看说尽量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307098]

ldp上升沿指令,1是上升沿的EN,也可以写成true
用if不加上升沿报错   ,所以三菱必须配合上升沿使用吗

网友C:
可以模拟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