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6):
两种不同颜色的物料,要区分颜色和正反来进行判断,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请问各位大佬该怎么去写呢?
我的思路是单写两个检测后面调用,问题出在我该怎么写物料正反,用模拟量+传送写后续操作吗?

网友A:
那你就增加颜色感应,一般是两个输出,然后正反一个感应开关就行,也就是颜色用两个X点,正反用1个X点。颜色1用1写入D0,颜色2用2写入D2,然后正反也是一样的,正用1写入D1,反用2写入D1,每次传输两个D值就行

网友B:
A色正面,A色反面,B色正面,B色反面,4样结果是不同工位检测的?用左移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

楼主:
是在同一工位检测的,B反在工站2就要翻转了,B正直接跳过2去3
引用 网友B:
A色正面,A色反面,B色正面,B色反面,4样结果是不同工位检测的?用左移

网友C:
具体情况不了解,供参考:震动盘筛选正反后视觉传感器区分颜色。按照你的思路,机构稳定性待论证

楼主:
请教一下大佬,这个思路可行吗?还在摸索
引用 网友B:
A色正面,A色反面,B色正面,B色反面,4样结果是不同工位检测的?用左移

楼主:
大佬有参考资料吗,我在论坛也没搜到相关的。。。
引用 网友C:
具体情况不了解,供参考:震动盘筛选正反后视觉传感器区分颜色。按照你的思路,机构稳定性待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