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6):
各位大神,小弟遇到一个难点,请教大家帮忙给点思路。 一个收放卷机构,现在想通过收放卷这个伺服电机的力矩来控制这个伺服的正反转,比如设置这个力矩值为10, 伺服电机力矩的值为9的时候正传,伺服电机力矩为11的时候反转。

楼主:
能明确的说下吗?.

网友A:
行得通吗,伺服电机力矩是带符号的啊

网友B:
你这只能一直反转来保持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得通吗,伺服电机力矩是带符号的啊

是的   电机力矩就是带符号的就说想在力矩上做点事,这个有点像伺服电机加张力传感器,但又有点不像,就是这里我一直感觉有点卡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能一直反转来保持力矩,

这个问题的难点就是在这, 可能会正传也会出现反转,我就是想做到,在设定的力矩值的时候,大于设置的力矩值,就反转,小于设定的力矩值得时候就正传,让电机一直保持在设定的力矩值。

网友C:
加一个PLC来做逻辑控制,就简单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PLC来做逻辑控制,就简单很多了

能帮忙搞个思路吗?

网友B:
用速度模式,监控实时力矩来调转方向. 范围内就改成力矩模式,保持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帮忙搞个思路吗?

总线伺服,直接读取伺服驱动器的扭矩,按照你刚才的要求直接写程序,切换方向

网友D:
同感,读取扭力

网友E:
用软件看起来消耗cpu严重啊,不知道有没有硬件的专用电路,提供比较功能,然后中断发给cpu,这样就快又省cpu了

网友F:
力矩不太稳定吧 最好是用传感器做反馈 用PLC去根据反馈驱动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电机力矩就是带符号的就说想在力矩上做点事,这个有点像伺服电机加张力传感器,但又有点不像,就是这里我一直感觉有点卡壳。
力矩模式是你给它多少扭矩设定值和速度限定值,电机在速度限定值下尽可能达到你设定的扭矩啊,你给多少它基本不会超过的。你说以10为分界线,它等于9的时候正转,11的反转,反转的时候扭矩立刻为负小于10了,又要立刻正转?

网友G:
读轴扭矩后,在程序里加正反转条件就可以

网友H:
还是有人对伺服电机力矩模式不了解
侃问-答

网友I:
这看看手册就行,伺服用力矩模式,设定目标转矩就行了,正转矩就是正转,负扭矩就是反转

网友J:
设定好张力方向扭力就行。牵引电机接着卷,伺服电机会根据设定扭力自动调整的。单靠电机自己没有牵引是做不到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K:
总线伺服实现起来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