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如何使用RS接收串口助手的来存储D和控制Y通断

楼主(2025-01-07):
在串口助手输入01,这y1通,如果要在助手输入次数和Y的通断RS要怎么修改,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是什么

网友A:
要么你第一个是地址(D200),第二个是数值(D201)
看到你的ID,我向日你是谁了。就是从模块干嘛用的开始问,怎么USB接线,怎么写程序,写了说给你发送的,你就会问这是什么意思,问了以后又说其他的Y怎们处理,然后一大堆问题的哪个……

网友B:
看了你的主页,发现说明书你是一点都没看啊
看过但是不懂

网友C:
要看说明书,第几个是你读取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