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OR校验计算

楼主(2025-01-07):
各位大佬们好,报文中的XOR异或计算是怎么算的,小弟去网上百度还是不太明白,看不懂,求助各位解答一二

网友A:
相同为0,不同为1,和and的结果相反
0 ⊕ 0 = 0;(0与0异或运算的结果为0)
0 ⊕ 1 = 1;(0与1异或运算的结果为1)
1 ⊕ 0 = 1;(1与0异或运算的结果为1)
1 ⊕ 1 = 0;(1与1异或运算的结果为0)
两个数据异或,如图

网友B:
晕,不学代数,你是怎么干工控的?

网友C:
BCC(Block Check Character/信息组校验码),因校验码是将所有数据异或得出,故俗称异或校验。具体算法是:将每一个字节的数据(一般是两个16进制的字符)进行异或后即得到校验码。

网友D:
重复为0,不同为1
追求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