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助!谁用过这个电机,里面的两根细线接什么?

楼主:
西门子的风机,除了三相线外还有两根细线,找不到说明书不知道接啥!有大佬用过的给解解惑!
以为是温控,但是万用表测量不导通,两线之间有194欧阻值,本身也没有风扇之类的。热电阻热电偶感觉阻值对不上,室温10多度吧!

网友A:
应该是ptc热敏电阻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电热保护或刹车啊

网友C:
检测温度的

网友D:
PTC 测试线圈温度

网友E:
温度或刹车

楼主:
拆开看了,应该是热敏电阻,直接不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