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8):
如图所示,运行指令无响应,且无报错。状态监视及执行履历均无动作。测试开光量ON/OFF已经程序是否可能未执行到,都已排除可能了,请大家指教!

楼主:
还有监视状态

楼主:
新年伊始,回来总结收获了,其实年前已经有了完整进度了。先总结如下:1.关于G.CPRTCL指令运行无响应,再咨询客服以后得知通讯协议中还需要设置接受等待时间(默认为0)【见图1】。不然指令执行完是不会停留等待接受的,完成标志位就不会动作;2.改完接受等待时间以后,发现只能连续执行完1个协议,到第二个协议就会报错。这个需要修改智能模块参数:"各种控制指定"中的“发送等待时间指定用”【见图2】,这个应该是用于连续发送给变频器多个协议中间的时间间隔,以便变频器在每次收到报文以后都有足够时间处理完当前协议回传,所以需要PLC这边不能数据轰炸式的发送;3.最后就是485的异常复归不是很好用。原以为异常复归不会收到束缚,即使没有报警发生,最多不响应而已。但是实际不然。触发报警复归会确实会复归钓报警,但是接着会诱发二次报错,并变频器瞬间停止运行。也有咨询过客服,目前好像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如果有大神能搞定,希望交流一下。

楼主:
程序和参数如下:
附件: Q系列485案例.zip (276 K) 下载次数:77
  • 下载积分:+5(菜鸟学工控_1) 感谢分享!

网友A:
    写进模块了没 这个很好写     我 一次读4台变频器都没事   浏览了下程序  modbus  RS 485  只支持通道2   为啥 用4个通道    用通道1的不能用这个modbus协议  用无协议或者三菱变频器协议就行

网友B:
    一般才用无协议,还有使用布尔计算校验

楼主(2025-03-03):
引用 网友A:
    写进模块了没 这个很好写     我 一次读4台变频器都没事   浏览了下程序  modbus  RS 485  只支持通道2   为啥 用4个通道    用通道1的不能用这个modbus协议  用无协议或者三菱变频器协议就行
    模块是写了,我这边是130+以上的变频器的读写    ,485并不是只支持通道2,通道1也可以用modbus协议  无协议盒三菱变频器协议需要额外设置,懒的去弄了

网友C:
    感谢分享,好资料值得参考

网友A:
    Q系列  通道1用不了两线MODBUS RTU     R系列才行  不信 你问客服   我问过技术人员  通道1用起来有问题  无法返回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Q系列  通道1用不了两线MODBUS RTU     R系列才行  不信 你问客服   我问过技术人员  通道1用起来有问题  无法返回禁止

    我也没用两线的啊,全是四线的。怎么接都是接,不差2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