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梯形图右边被我隐藏了,这么调出来?

楼主:
就是如图右边的部分被我隐藏了,现在不知道在哪设置把它弄出来了...

网友A:
视图里面有个折叠窗口,看下需要什么
试了,找不到啊!

网友B:
以前那块的功能是什么 交叉参考?
只是一个窗口被关了 找到打开就行了

网友C:
应该在工具编辑栏哪里没有添加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