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9):
像威纶通的这种;意思是想按上下页不切换当前页面,而是切换数据框里面的地址

楼主:
不是呀,简单的画面切换知道,我意思是想按上下页不切换当前页面,而是切换数据框里面的地址

网友A:
那就不是上下页切换了,是切换指针寻址吧。
啊,那就是,具体咋做呀,有没有资料看看
QQ: 2845452345

网友B:
把共通的画面做在模板里

网友C:
西门子需要将变量指针化。
页面中所有元素定义为内部变量,然后通过指针化功能将其与实际变量连接。

与三菱、威纶通等直接地址偏移的方式相比,操作稍显繁琐。
估计是西门子触摸屏所有变量都是标签化的原因。
看了下资料,有点麻了,还是老实做多几个切换页面得了
  • 下载积分:+5(im_crick) 真诚感谢!

网友D:
    之前用的方法是建立中间量做读取写入赋值,上下页面切换按钮对一个变量做加减,对应相应的变量!然后每次切换也就是上下页那个变量有变化后取个上升沿先读取到中间量然后,之后中间量可以写入实际操作变量

网友E(2025-02-14):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的方法是建立中间量做读取写入赋值,上下页面切换按钮对一个变量做加减,对应相应的变量!然后每次切换也就是上下页那个变量有变化后取个上升沿先读取到中间量然后,之后中间量可以写入实际操作变量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种方案需要在画面上做个写入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