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回原点问题

楼主(2025-01-09):
用台达EC3使用DZRN指令回原点时,X4做DOG信号,按说应该是X4上升沿触发爬行速度,下降沿时停止,但是实际使用时经常上升沿时不经过爬行就停了。一开始怀疑是光电做DOG不稳定,信号有波动,但是换成接近甚至直接用按钮做DOG测试也还是这样。看论坛里也有不少人提过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解决,请教一下有没有大神碰到这种情况解决了的,多谢!

网友A:
没用过 不过可以直接问供应商呀

网友B:
换一个型号试一下,
EC是台达最低端,看一下说明书,是否支持这个功能的。

网友C:
没用过最好去查一下说明书 搞不懂就问官网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D:
需要轴控,台达最次也要选ES,EH系列,EC应该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