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安川YRC1000Micro 怎么将示教器急停信号配置到输出IO信号

楼主(2025-01-09):
安川YRC1000Micro 怎么将示教器急停信号配置到输出IO信号,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发那科设置配置中是有急停映射的IO点配置,一般都是有的,可以问问客服

网友B:
安全插头 9 19一组 10 20 一组 双回路输出的,自己接就行了,出厂就分配好了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网友C:
需要自己编辑内部梯形图,具体输出要看你自己的IO分配,图片只是一个例子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