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远程

楼主:
各位工友:
你们可有用过远程连接现场工控机的,远程用向日葵,现场工控机上网有什么好办法,现场工控机没有条件连现场的有线网络或者无线网。
有没有类似网关的模块插sim卡,给电脑供网?

网友A:
临时的话手机共享 长久的话物联网网关啥的

网友B:
直接找4G远程模块就行

楼主:
有推荐的嘛

网友C:
一般都用的向日葵的路由器,现场没有电脑也可以远程连PLC。
有电脑的话很简单,买个USB的4G随身wifi就行了。

网友D:
要想远程调试 必须要有 互联网 要方便还是随身WIFI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E:
送一个随身wifi,用的时候插上连热点,不用的时候拔了,经常连上会被网络攻击的,还有有些人啊不干好事(熟人)

网友F:
汇川的远程模块或者其他牌子的远程4G模块,流量超标也可以用,当然了PLC跟触摸屏要支持以太网通讯

网友G:
用过汇川的 物联网模块 ,前期配置一下 就行,用起来还可以
下载积分:+1(静心冥想) 感谢分享!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H:
你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工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