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求助,威纶通离线模拟出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5-01-10):
威纶通触摸屏离线模拟出现这个界面,按钮都没显示,这个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1关闭软件,重新打开
2系统参数找到8000改到8010,不过这个一般不行
3,重启电脑,
真诚感谢!正解!不知道什么原因端口号8000被占用了,改为8010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