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端子号怎么自动排序?

楼主(2025-01-10):
如果我想改左边第一个端子假如为50 后面的端子能跟着自己依次递增吗51-52-53-54-55?

网友A:
不会自己变。
比较快的办法是全选中后选“表格式编辑”,在里面更改其编号。可以用excel做好序号后复制然后在eplan里粘贴。

网友B:
1、从你截图可以看出 你对EPLAN了解甚少,同一个端子 不应该多次出现X2.
2、EPLAN支持你说的这个功能,前提是选择全部端子进行排序 输入首编号就可以了;

网友C:
表格式编辑 可以用 ExceI 表格式 编辑好直接插入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