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汇川H3U使用USB转串口线下载程序显示无法连接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为什么使用USB转串口线下载程序提示无法连接
在确保以上三个条件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还有其他情况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汇川H3U,百度上找,有视频。

网友B:
plc在stop状态试试,或者用usb端口试试。

网友C:
没有驱动

网友D:
最好先去看看视频 这样也好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E:
usb线看起来是232的,你换个USB转485,下载界面通讯设置

网友F:
汇川圆口是 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