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0):
一个两线制的4-20mA压力变送器,没有压力是用信号发生器3.95mA,变送器到PLC一百米距离,导致接入西门子PLC读到的数值小于4毫安对应的5530,这个是变送器的问题?还是距离远的问题呢?

网友A:
调高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高输入电压,

24V电压调到28.6V都没用,一样的只有3.95mA

网友B:
在程序上修正好0.05mA不就好了,为何要纠结?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上修正好0.05mA不就好了,为何要纠结?

程序上是可以修正,但是总想找出什么原因导致不满4毫安的。

网友B:
找原因不更简单?变送器和PLC两头都测下电流不就知道了?
QQ: 2845452345

网友C:
请教下:找到原因了吗?
引用 楼主:

程序上是可以修正,但是总想找出什么原因导致不满4毫安的。

网友C:
你先测下电流,看实际电流有多大?如果实际电流是3.95mA,那说明是正常的!

网友D:
串联回路里个点的电流都是相等的,既然是用信号发生器调电流,那就把它调到4毫安吗。好像是Ⅲ型以后的仪表,要求的线路电阻总和,不大于250欧都可以,时间太久了,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E:
仔细看看变送器手册。有些会用特殊电流值作为就绪、异常信号。以前用过霍尼韦尔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F: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表不准?
这中小信号,3.95mA可以认为就是4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表不准?
这中小信号,3.95mA可以认为就是4mA
万用表和信号发生器都是量的都是小于4毫安,而且PLC里面读的也是小于5530的,怎么可能是表不准?

网友G:
变送器有误差啊,修正一下

网友H:
4-20mA跟距离没有关系,你把零位往上迁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H:
变送器零点漂移了,对个零可以解决

网友I:
这不是±0.1%的精度吗?

网友J:
精度漂移问题,需要借助软件来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