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关于博途V19仿真使用问题

楼主:
博途V19仿真失败,请用过的大神们,指点一二,请赐教。项目IP地址:10.1.92.1

网友A:
你博途里网络建立好了吗 也就是虚拟连线 有连好吗
你这好像设置的是在线设备吧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B:
通信模式检查统一一下

网友C:
电脑权限问题,用管理员用户启动

网友D:
其实比较有疑问,西门子为啥和汽车一样,一年要更新一个版本呢?
直接打补丁不行吗?有这么多升级的地方吗?硬件貌似没有太多的升级,难道程序BUG多?

网友E:
软件重启一下,吧网线拔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