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1):
工作中看到别人威纶通触摸屏设置了个复位,每次机器不能动了,就输入该密码重置,第一次机器不能动时,商家给了个重置密码A,输入密码A,提示重置成功,第二次机器不能动时,又输入该密码A,提示重置成功,但机器还是不能动,找商家解决,他们给了第二个密码B,输入密码B也提示重置成功,机器是没联网的,但这两次机子不能动,输入密码(A或B)两种都提示成功,好奇是商家这是什么技术手段(目前看过一些昆仑通态的视频,威纶通目前没怎么学习了解到,好奇商家是不是设置了多个不同密码,对应不同的复位,还是随时间偏移,提前设置要输入不同的密码来解锁)

网友A:
就是一个到期密码,配合当前时间来做
那输入之前的旧密码,也提示重置成功,这么说这个“重置成功”只是表现,内部实则没改变?

楼主:
那输入之前的旧密码,也提示重置成功,这么说这个“重置成功”只是表现,内部实则没改变?

网友B:
这应该是跟时间有关搞的吧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C:
仔细研究程序看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威纶通触摸屏通讯执行判断多次停机条件,通过通讯让plc执行nop指令,小kiss。